求助大神ZX-X58主板怎么救砖修复

楼主(2022-11-20):
一两个月前在网上下载了AmiBIos工具刷写了其他寨板X58的Bios之后变砖黑屏了,开机无Bios logo也进不了系统,散热器以及主板Led灯显示正常。
在其他地方找到教学说“需要使用烧录器重新烧录芯片Bios进去即可修复成功”
问题是....  对于小白来说,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之前找到主板里两个芯片,一个是港宏的KH25L8006E,一个是华邦的W83627DHG-P,但是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
维修大神们如果不方便说的话,也可以报一下价格,咱们也可以唠一唠寄修哈。

网友:
寨板Zx-X58 1.10B

虽然说也是寨板也看过其他“维修大师”对于这种板子修其实也不是很情愿,毕竟这种板子也不好修,三分靠手艺七分靠运气,希望我发表的这些言论没有给你们带来影响,如果有还请见谅哈!

网友:
一般在南桥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