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子了!今天接到一台华硕

楼主(2022-11-20):
好久没发帖子了!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555LD的本子,故障现象是电池有电,只放电而不充电,进系统发现一直显示“正在充电”,因为大家知道这种机器是没有纽扣电池的,只能依靠大电池来保存COMS数据的,所以修好充电便显得尤为重要!话不多说,插上可调电源,显示开始电流为0,马上自动触发,很快到0.5几,屏幕顺利点亮,但进系统电流还是在零点几徘徊,正常如果充电的话电流应该较大。而且关机后可调电源电流为0,显然没有任何充电。鑫智造里找到点位图,万用表测量测电池与主板接口1/2脚BAT-CON,电压8.6V正常,3/4/5脚SMB0-DAT-CLK-CON,SMB0-DAT-BAT-CON,LDO-V3.3均为3V,都正常!此充电芯片为BQ24735,测量供电19V没有问题,当量到第4脚P-CHG-ACDRV-20时,发现电压只有3.3V,通过点位图找到该点连接的元器件只有PR8809这个电阻,结果一测发现其2脚和1脚均为19V,正常2脚应该是19+6是25左右,再测第6脚ACDET电压是2.6V,该适配器检测脚已经超过0.6V和2.4V检测阀值,按理说应该输出高电平WAKEUP。再测第5脚ACOK为3V也正常,表明开路输出没毛病!我们知道,BQ系列的充电芯片,REGN电压调节器在VCC不欠压,UVLO、ACDET达到wakeup-RISR唤醒的阀值时,就会输出6V线性,最高6.3最低也有5.7V。既然以上都没有问题,ACDRV就应该是25V左右,这里3.3V明显不对!回过头再测与第4脚相连的PR8809电阻,发现其阻值1、2脚都是一样,看似正常,但应该2脚阻值偏低,取下在料板大概位置找个补上,再次插上电池和电源,开机电流立马上去,进系统后不久充电数字节节攀升,至此,本机充电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电阻除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