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S2110打印机,定影不牢,用手一抹就掉

楼主(2022-11-20):
富士施乐S2110打印机,定影不牢,用手一抹就掉
只是打印普通文字还好,但是文字图片一多,就会,比如打印广告,一张a4或者a3上面就几个大字的那种,直接用手一摸就掉

拆开定影加热看了,以前是热敏电阻有积碳清理了还是一样,没效果,应该不是热敏电阻原因

网友:
哪位大神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定影温度不够?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好多啊 主板坏 电源板无缘无故也会坏 360报错

网友A:
还是定影的问题一般

网友:
换定影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明显的定影组件问题,确定供电正常之后,维修或者更换定影组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定影的问题一般

没错,最后检查出来还是加热辊上面的两个热敏电阻有积碳;上次清理过一次好了一段时间,这个又不行了,清理了继续用

网友:
额,这机器确实毛病多……

网友:
碳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B:
思路错了吧? 积碳只会让定影更牢固  如果想解决掉字去清理积碳肯定不会有效果的 越积碳 温度才会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错了吧? 积碳只会让定影更牢固  如果想解决掉字去清理积碳肯定不会有效果的 越积碳 温度才会越高

不是专业修打印机的,不清楚,拆开清理了热敏电阻上面的,好了,上次也是用一段时间又这样

网友C:
定影问题,检查加热部分,你这个图最好有个测试页或者完整图好判断点

网友C:
检查加热辊  充电辊,还有碳粉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影问题,检查加热部分,你这个图最好有个测试页或者完整图好判断点

测试页没问题,只要不是全图覆盖的那种都没事,向图片那种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加热辊  充电辊,还有碳粉是不是有问题

碳粉,用的代用的,肯定不怎么好,但是按道理应该不会这样掉粉

网友:
温度不够,碳粉熔不了,或者定影辊上下压得不实,有间隙,轴套有磨损

网友:
这机器遇到几台都是打全黑测试页就会整张纸卡在定影器里面,不管是新的定影还是旧的。神奇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