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20):
元器件上面有个@的标记是什么意思?表示未安装还是可选安装?或者是别的什么?

网友:
表示未安装 但要以实物为准 有些可能装了

网友:
我记得是未安装

网友:
有些图纸打这个符号的是不上件,也有些图纸是表示这个零件是不存在的,实物是用pcb走线做的,通常是一些0欧姆的电阻之类。一切要分析那个实际具体的功能来看。

网友:
仁宝的是用@表示未安装,广达的是用*表示未安装,还有好像苹果用not staff 表示未安装等等,各个厂家有各个厂家的特点,我是不记得具体哪个厂家是什么,但是看到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仁宝的机器大多意思是未安装直接用导线连起来的。

网友:
图纸仅供参考

网友:
仁宝的主板是表示不安装

网友A:
表示要参加一下迅维培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示要参加一下迅维培训

是啊,我也想进修一下。第一疫情原因,第二是年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想进修一下。第一疫情原因,第二是年龄原因。

深圳那边疫情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深圳那边疫情怎么样?

还好,天天核酸,正常进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天天核酸,正常进出

这里从11.26开始全城静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