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SL510K不开机

楼主(2022-11-20):
          现象:联想这款老机子突然不开机了,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用的时候好好的,好几年没用了,今天拿出来上网话开不了机了。
          检查:待机没电流,3V/5V正常;公共点也正常,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
          维修步骤:1  从维修群找亲们要上电路图点位图,开始查找待机电路。经测量待机时的+3VRTC/3VPCU/5VPCU/+15V都有;
                          2  根据任老师讲的检查开关按钮给EC的开机跳变信号NBSWON#------有跳变
                          再测EC是否发出此信号给南桥---------经测没有发出-说明EC的待机条件不成熟
            3  开始检查EC的待机条件  供电+3VRTC和3VPCU/
                                                  时钟32.768KHZ是否起振,粗略测量电压 /
                                                  待机复位信号WRST#由3VPCU阻容延时电路产生/3.3V
                                                  EC要收到充电IC发出的一个检测电源好信号ACOK经一系列转换成AC-IN,确定外接电源正常/3V
                                                  检测合盖休眠信号LID#/3.3V
                                                  EC要读取BIOS资料,用示波器测量在EC的1256脚位没有波形   ,由此说明EC数据丢失或EC损坏;
            4 检测到此步,取下BIOS开始重新刷写,打开一看BIOS内部已经清空,由此可见BIOS已经丢失。(资料在迅维网中找到),刷写完成后装机正常开机。

网友:
第一个维修好的笔记本,心里特别高兴,于是就把维修过程给大家写了出来,其它太简单了,我只是新手才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不错了

网友A:
上来先三板斧, 拔小电池,拔内存,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来先三板斧, 拔小电池,拔内存,刷BIOS

你这个三板斧也挺有道理的,呵

网友:
虽然是前端小电路和引起 但是可见楼主理论知识过硬,没有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