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线刷主板BIOS可行吗?准备再入手一个烧录器,CH341,MINIPRO,WTX3哪个好

楼主(2022-11-20):
虽然线刷不够稳定,但有相对稳定点也行,看见论坛有人一直用线刷的用得很好,所以想问下有没有靠谱点的方案,关键是不要贵的。目前使用的WTX100确认不行,无论线短都是识别不了芯片,更何况会出现写入出错了。目前网上卖得最多的就这三款,CH341,MINIPRO,WTX3。个人感觉高速的肯定不行,所以用低速的大有可能用得上。

补充内容 (2022-11-21 09:37):
不好意思,第一张图才是正文,其他图都不关事的呢

网友:
CH341才支持线刷!其他的不支持,速度来说肯定是xtw3,mini那个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我用过一次直接夹子 感觉不行,容易搞到主板

不知道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网友A:
风枪吹下来 感觉还是好用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下来 感觉还是好用些

主要是附近有塑胶的话,容易把他吹融,感觉线刷真的方便,只要有解决方案的话

网友:
风枪吹下来

网友:
可以买带烧录夹子的

网友:
我用的341 用夹子能识别能刷写,但拔了后再夹对比发现数据不同,拆下来写的才正常,只能说有几率刷写不正常吧,要不然也卖不了那么多,对于我们这些使用率不高的人群341够用了,注意买个转换器有的bios是1.8v的

网友:
带夹子的要怎么用?是把芯片取下来,然后夹子夹上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坐着了。

网友:
感谢分享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附近有塑胶的话,容易把他吹融,感觉线刷真的方便,只要有解决方案的话

吹下来吧 拿高温胶带挡一下就是

网友:
感觉夹子夹不稳,没有拆下来稳定

网友:
包一下,吹下来刷就是了

网友:
xtw100其他没用过。

网友:
土豪金挺方便的,就是夹子夹几次就不行了得多买几个夹子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809稳点,价格小贵

网友:
还是用809方便点

网友:
这个是刷ec程序还是那个8脚的bios?

网友:
优硕+公对母杜邦线。

网友:
第一次听说线刷BIOS

网友:
341可以好用

网友C:
341线刷5次,三主板两显卡,没有一次成功。能识别、读取、保存,但刷入不成功,要么无法清除,要么刷入错误。取下来刷入再焊上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1线刷5次,三主板两显卡,没有一次成功。能识别、读取、保存,但刷入不成功,要么无法清除,要么刷入错误 ...

意思就是不稳定,自己做的线还是商家配的线,自己做的线控制线的长度,做短一点可以试一下

网友:
在线刷,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看板,很我印堂 是要拆下来

网友:
夹子的那种很坑的,很多笔记本都不行,提示电流涌,还得拆才行,风枪要用好一些的,要不然周围的小接口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下来 感觉还是好用些

带腿的BIOS芯片需要用风枪么?   不都是一把电洛铁就弄下来了。。。

网友:
线刷有点不方便,费时间,拿下来上机盲刷,比较爽

网友:
感谢分享 809f刷可以

网友:
自己累点  动手吧

网友:
先刷 也不是你这么刷啊、买个夹具 30-50 的  直接夹住

网友:
联想的电脑试过了不行,烧录完了校验失败

网友:
夹子夹得好,完全没问题

网友:
夹子容易出错哦

网友(2023-03-05):
我也想用这个试试呢,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
CH341不稳定,还是建议xtw3
前几天买的CH341直接不能用,重新买了一套xtw3
昨天收货线刷Y510P的BIOS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