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tl 每次都要放电才能触发维修

楼主(2022-11-20):
客户拿笔记本来修,不触发,拆机下了电池自动开机,以为捡钱了,高高兴兴装好机,第一次自动开了,关了又不行,又拆开放电,又触发了,反反复复研究触发电路好久,................最后发现开关电压偏低,断线了,我丢

网友:
路过学一下,开关断线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要细心啊,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就要心细!

网友:
华硕就是拔电池就自动开机的.

网友:
这个好呀,不会返修

网友:
我去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 但不是这个型号 我那个没解决 看完你得帖子 我估计也是这事

网友:
估计是进水机器,腐蚀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眼神好和心细很重要,也算是捡钱吧。

网友A:
这问题不是秒 杀吗。。。。还用查这么久

网友:
贴纸背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不是秒 杀吗。。。。还用查这么久

什么都能秒杀,你就不用来看贴了

网友:
路过学一下,路过学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查了多久

网友:
这种拔电出发的,除了开关问题,再有就是桥的RTC电路和模块有问题也能造成这样

网友:
不错,查的很好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开关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开关电压偏低,断线

网友:
上电自动触发,测量开关按键是无电压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感谢群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