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桥芯片植锡能用能用锡浆代替锡株

楼主(2022-11-20):
自己感觉用锡浆比用锡株好操作一些呢,不只能能不能用锡浆代替。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只要植锡技术OK,用锡浆就一样的,总体来说,锡珠会比用锡浆饱满,如果技术OK, 均匀度基本差不多

网友B:
主要是稀浆的耐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稀浆的耐温问题

指的是熔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植锡技术OK,用锡浆就一样的,总体来说,锡珠会比用锡浆饱满,如果技术OK, 均匀度基本差不多

主要是均匀度是吧

网友C:
反正一直都是用的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一直都是用的锡球……

看来还得多练练才行

网友:
可以 需要专门的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