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fx80G开机电流跳到1.5A左右就掉电

楼主(2022-11-20):
先上板号和型号图。在其他地方下载了bios刷了,还在淘宝找人合成了刷了。无效。待机电流60毫安正常开机电流跳上1.5A左右动几下维持越30秒就掉电了。内存条换过,其他外设也去下来了。我量了处理集显供电没有,其他包括独显的电压都有。
      求助高人这个本本是不是刷bios有什么讲究,很多人还是认为这是bios问题。或者有这方面经验的高人请指教。

网友A:
用示波器量的集显供电没有吗?如果是这样就先查时序,查集显供电的条件,BIOS已经刷过了。那就有可能要直接干U

网友B:
是不是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
u问题吗 干u

网友C:
有没有跳变咯?CPU的可能大些

网友:
打打波,量量阻,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

网友D:
待机电流高了,最多20毫安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流高了,最多20毫安

待机70-80,是什么情况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流高了,最多20毫安

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说法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跳变咯?CPU的可能大些

跳变不正常感觉,1.4到1.5细微跳变然后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亮屏??????

不亮屏
,大小写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功率小了?

这个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量的集显供电没有吗?如果是这样就先查时序,查集显供电的条件,BIOS已经刷过了。那就有可能要直接 ...

集显供电没有其他都有供电

网友:
这样看来综合大家的看法cpu坏了?不过说80毫安待机高了,那么正面了什么????我确实是新手

网友:
哪是什么意思,有短路吗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这里补充下电流表视频,是8毫安我前面表达有误,也许这样更能说明问题

点文章就是优酷视频链接,麻烦各位高手在帮我看看

网友:
目测要干cpu了

网友G:
摘掉VU4 屏蔽独显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H:
查下CPU供电的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摘掉VU4 屏蔽独显看看会不会掉电

独显两个电压都有
可以试试你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查下CPU供电的驱动芯片

cpu供电除集显都有,有人说集显供电独显工作也能亮,屏蔽独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除集显都有,有人说集显供电独显工作也能亮,屏蔽独显看看

是要cpu完全工作了才会出集显工地哈?

网友D:
感觉都快亮机的电流,时钟都没起来,电流确实太高了,最起码先上到900多,再跳到1.5左右,看哪里发烫了就拆哪个

网友D:
集显供电阻值多少,正常7左右,驱动pwm波形正常吗,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电感后面的小芯很容易烧坏

网友:
这机器cpu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都快亮机的电流,时钟都没起来,电流确实太高了,最起码先上到900多,再跳到1.5左右,看哪里发烫了就拆哪个

哪里发烫南桥CPU显卡都烫,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下CPU供电的驱动芯片

怎么查住供电电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下CPU供电的驱动芯片

想问怎么查CPU住供电电感有电压其他辅助电压也有,集显没电压

网友:
直接干u,返修是必然的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了吧,可能有微短,负载能力不足,换充电芯片和电流检测电阻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 基本CPU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集显供电阻值多少,正常7左右,驱动pwm波形正常吗,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集显供电对地阻值2哪是cpu挂了吧

网友:
大概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显供电对地阻值2哪是cpu挂了吧

挂了,要么mos短路了

网友F:
问题已解决一个集显供电mos管有短路,换了顺利修复,不过有点不懂呀,为什么屏幕亮了集显供电还是出呀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
你这是CPU问题,可以找一个改BIOS工程师,让CPU该成一个核心,关闭其他核心。我可以保证你会点亮 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供电阻值多少,正常7左右,驱动pwm波形正常吗,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你是高手参考你的帖子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供电阻值多少,正常7左右,驱动pwm波形正常吗,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不过这个集显只有2-3的值,更扯淡的是屏幕亮了,还是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已解决一个集显供电mos管有短路,换了顺利修复,不过有点不懂呀,为什么屏幕亮了集显供电还是出呀这是正常的吧?

核显设备也有懵逼了,没核显电压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跟你这差不多,不过我得是待机电流0.01 触发开机电流在1.78左右掉电,之后换南桥就没事了

网友:
能修好就很强大 。

网友:
这款CPU坏的多

网友:
已经搞好了,核显供电管烧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