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不联机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22-11-21):
接了一台IPAD AIR2 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未修过,链接电脑没反应,进入DFU状态链接电脑有反应能识别!刷机能正常刷完!不知道从哪个部位开始下手?哪位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就从 显示座子 打阻值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从 显示座子 打阻值开始吧、、、

问题是还不连机,插电脑没反应。。。。

网友:
先连机  然后查接口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