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本开机亮一下屏,背光就没了,暗屏有显示

楼主(2022-11-21):
暗屏有显示 会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思路。。

网友A:
外接HD亮不亮?看是显示问题还是开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HD亮不亮?看是显示问题还是开机问题。

正常开机显示的。只是暗屏。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调光的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调光的数据线有问题

没关系的,开机时会亮一下,能看到LOGO画面,闪完就没了。。

网友:
这问题太简单,找LID信号拆了便是

网友:
灯管坏了 拆屏量下多长买了换

网友:
这种先排除屏的问题  然后再查背光升压电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