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维修,如果不接屏线通电会烧板吗

楼主(2022-11-21):
笔记本主板维修,如果不接屏线通电会烧板,或屏供电吗

网友:
不接不烧,接歪,接错会烧。

网友A:
笔记本CPU检测不到屏幕,会抑郁自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CPU检测不到屏幕,会抑郁自杀,

我信你个鬼

网友B:
不接屏线通电,就是裸板状态,不会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线通电,就是裸板状态,不会烧主板

多谢啊,我也认为这样,拆了裸板后通电测试,就拔了屏线,发现显示屏背光没了。。。。

网友:
看主板当时如何想的了。

网友:
不会的.好好插

网友:
你想让主板干什么

网友:
应该不会吧,带点拔插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