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台式机电脑上网课为啥声音这

楼主(2022-11-21):
谁知道台式机电脑上网课  为啥声音这样    不是声卡驱动问题   任何驱动都是好的    这个就是微信直接过来的网课才这样  声音卡画面不卡   声音有问题   但是用钉钉或者腾讯视频会议就没问题   这个啥情况有没有老铁懂这个的???

网友A:
钉钉不是这样,真有可能是微信与其它软件有冲突吧,,你重新安装个系统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钉钉不是这样,真有可能是微信与其它软件有冲突吧,,你重新安装个系统再试

系统换了不管用

网友B:
我想说楼主有没有排查一下自己的音响,音响正常吗?可以接到手机上试一试。电脑本身的问题先不查,这个相对来说难度大,还是多观察。软件的问题你已通过重新安装系统排除了,音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接下来就要看别的了。比如,硬盘、音频接口、音响连线等。之前遇到硬盘坏了,安装过系统播放硬盘上的音乐声音出现断断续续的、画面感觉不卡。问题是你上网课,数据缓存在内存条里,我建议你看一下是不是内存条,两条就拿出一条,再试吧。只要你有心就会有路。

网友C:
结果如何,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果如何,楼主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楼主有没有排查一下自己的音响,音响正常吗?可以接到手机上试一试。电脑本身的问题先不查,这个相对来说难度大,还是多观察。软件的问题你已通过重新安装系统排除了,音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接下来就要看别的了。比如,硬盘、音频接口、音响连线等。之前遇到硬盘坏了,安装过系统播放硬盘上的音乐声音出现断断续续的、画面感觉不卡。问题是你上网课,数据缓存在内存条里,我建议你看一下是不是内存条,两条就拿出一条,再试吧。只要你有心就会有路。

显卡问题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网友:
老师冻哆嗦了

网友:
把麦关了试试

网友:
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微信从哪下载的,官网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信从哪下载的,官网下载试试!

是官网没问题    问题解决了   显卡问题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    显卡坏了

网友:
主板换一下就OK

网友E:
回帖交流会给下载币,多参与主题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帖交流会给下载币,多参与主题讨论

行多多交流    这平台我是几年前偶然发现的   挺好的    基本都能找到我想要的    我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