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扩容刷bios的疑惑

楼主(2022-11-21):
有个很老的显卡了,闲来练手。gt740影驰,1G。
256mbx4颗显存。
从垃圾堆翻出来,点不亮,gpu供电有,显存供电有。5v有。我粗略的认为供电正常。1v有两个一个是1.05v,还有一个是1v。
注意,我这里就吃亏了,这个故障就是1v没有。而我量到了1.05v。(图纸上的话,一个是pex,还有一个是啥?哈哈,我忘记图纸怎么标注的了。)
但乱加焊的话,好不了。
一时没有头绪,为啥供电都有,掉件的也被我补上去了,故障应该找到了呀?
闲来无事,慢慢研究,发来发现显卡的1v供电,没有。我晕,我居然没有量到1v供电在哪。
供电的故障,就不来啰嗦了。显卡修好了,我测试3D性能。我发现,有显存报错。
于是我就想着换着512mbX4的海力士扩容。
显存不报错了。刷入gt740 2G,支持海力士显存的bios,居然进系统没有桌面图标,连鼠标图标都没有。。。。

我准备再刷个bios试试看,但这种故障现象,我以往的经验来看,gpu可能不保了哇。。。。。。。

现在的故障现象:进系统没有桌面图标显示。

网友A:
一看到这种进系统不显示桌面,感觉后面就没多少戏了。

网友:
我继续刷bios,嗯,现在好了。
影驰GT740 2G。
亮机,扩容前的鲁大师我没跑分,现在扩容后跑分2W+
感觉不出来1G显存到2G显存的提升。哈哈。
纯属娱乐。

网友:
显卡bios怎么升级?

网友B:
扩容不用刷BIOS,直接改识别电阻就好了。刷BIOS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容不用刷BIOS,直接改识别电阻就好了。刷BIOS浪费时间

哈哈哈,识别电阻怎么找呀,我可能根据图纸都不好找。

网友:
桌面不显示跟显卡没关系吧

网友:
高手没事干就回收垃圾吗?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这种进系统不显示桌面,感觉后面就没多少戏了。

有没有可能是 识别成副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 识别成副屏了

bios问题。

网友:
没图标是因为在另外一个显示器上,在系统显示里有两个显示器,

网友:
感觉没;图标应该是接了2个显示器吧。

网友:
识别显示器为副屏了吧,bios刷错了?

网友:
3G假卡如何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