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2-14维修

楼主(2022-11-21):
能充电,不能触发,待机有3V和5V,拔掉锂电池,再接上有时可以自动触发并显示,显示后按开关可以关机,但关机后就不能开机,有修过此类故障的请给提示为谢!

网友:
我修棒子的时候修到过。PWRBTN的三极管发霉有问题。但是你那个板子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