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bios有啥讲究么?如2060

楼主(2022-11-21):
刷bios前,原机备份好。
然后居然刷回去报错。
文件校验错误,可能你们会说,报错不用管。
可是,原来能点亮,现在点不亮了。郁闷。~~~~~~~~~~~~~~~~~

手上暂没有1mb的bios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isl25wp080
原型号。

网友:
可定有啊

网友:
这个可以啊,真不错

网友:
可能bios芯片坏了刷不进去,校验正确的话一般没问题

网友:
芯片坏了或者提取的时候出错了,另外gpuz网站上收录了许多vbios坏了去下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1.8v芯片用3.3v刷不了的

网友A:
编程器备份的是整个bios芯片,你要用gpuz/nvflash备份,才是实际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备份的是整个bios芯片,你要用gpuz/nvflash备份,才是实际大小

后来实际是,bios的芯片坏了。
我换了一个芯片,再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