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250点不亮1080ti

楼主(2022-11-21):
显卡是七彩虹1080ti,电源用单8p供电的显卡没有问题,但是用双8供电的显卡,却不亮机,求教高手

网友:
肯定微短路啊   一路给gpu供电肯定是正常的    另一路检测喽

网友:
换显卡试试,再不行要检查龙屁股。

网友:
大概率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用其他电源也正常的

网友:
我觉得大概率是电源,毕竟是矿龙啊。

网友A:
矿久了,要么接触不良要么滤波电容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久了,要么接触不良要么滤波电容不行了。。

线都检查过,没有氧化发黑,并且接单8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下降导致的带不动?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我的矿龙有一路pcie供电烧了一个引脚,跑1066功率只能上到80瓦左右,当时好一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