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悬赏:matebook x pro 2018需要修改UUID 以便使用指纹解锁

楼主(2022-11-21):
2018版的matebook x pro前段时间找人补几个电阻,结果维修商不讲武德,拿别的机器BIOS给我刷上了,刷完之后已知的整机序列号,主板序列号,UUID全部变了,当时的情况是以前装的系统指纹正常,新装系统指纹驱动正常,录不进指纹,手指按上去无反应。
让商家重刷BIOS商家没备份,更早的BIOS备份是错误的,刷进去不亮机,也没能找到编辑器编辑它。经过官方售后确认不是软件问题,全盘重建后指纹仍然异常。所以确认不是驱动问题。
现在是找到了早期备份的一个CPU-Z的配置备份,显示的不同的机器序列号、主板序列号,SKU,硬件版本号以及UUID,前4项都在Windows下修改回来了,只有UUID是需要在DOS下刷写的,问题是这个BIOS隐藏了Legacy选项,无法进DOS,U盘目录添加了EFI文件后进入SHELL,结果SHELL下EXE文件不执行,至此无奈。
谁能帮忙更改一下UUID?
50元悬赏到2022年11月底,30元悬赏到2022年12月底。更改完UUID如果指纹如果正常追加50元。

网友(点评):
增加悬赏,80元悬赏到2022年11月底,50元悬赏到2022年12月底,同样更改完UUID如果指纹正常追加50元。

网友:
也可以换个思路,把Legacy模式显示出来,能进到DOS就能改UUID了

网友A:
官方售后没有办法吗?不应该吧

网友:
或者再换个思路,有这个机器的其它备份,修改完信息可以用Insyde H2OFFT直接在Windows下降级也可以尝试下。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售后没有办法吗?不应该吧

官方售后遇到搞不定的问题就是换主板

网友:
常规升级BIOS不刷写设备序列号类的特征码,要是刷写特征码的话不是要每台机器或者每张主板需要定制不同的BIOS

网友:
增加悬赏,80元悬赏到2022年11月底,50元悬赏到2022年12月底,同样更改完UUID如果指纹正常追加50元。

网友:
有没有可以更改UUID的EFI?找到了Insyde的一个DMIx64.EFI,可是找不到Insyde的UUID.EXE对应的UUID.EFI,还有一个EFI,就是修改序列号的那个,有EFI文件,在UEFIDOS下有修改界面,也显示修改成功,但是改完回到BIOS一看还是没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22-12-24):
悬赏即将失效,还有一周时间,有技术有思路的来玩嘛

网友(2023-04-28):
后来咋解决的?

网友(2023-07-07):
买个指纹还上呢

网友(2023-10-24):
能请教一下怎么改的SK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