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硕FX517Z 12代新机BIOS 板号DA0NJLMBAD0

楼主(2022-11-21):
如题,笔记本摔的稀巴烂,华硕FX517Z 板号DA0NJLMBAD0 十二代I7 12650H处理器,显卡是GN20-P0-A1 (RTX3050) 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25R256JV 我用xtw-3备份识别的是W25Q256JV  32M,一个是25Q16JW 识别是1.8V,两个程序都是备份的,可不可用自行测试,反正我把BIOS芯片擦除查空后重新写入下面备份的程序可以正常亮机

华硕FX517Z DA0NJLMBAD0 1点8V2M备份.bin

华硕FX517Z 板号DA0NJLMBAD0 32M bf.rar

网友A:
我焯,我这个本子也是摔的稀巴烂,不会就是你的那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焯,我这个本子也是摔的稀巴烂,不会就是你的那个吧

白色的,AB壳屏全烂了,C壳也破了,主板的音频接口和USB位置也摔的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AB壳屏全烂了,C壳也破了,主板的音频接口和USB位置也摔的不能用了

是呀,就充电口那边

网友:
巧合吧,前两天才从我这儿拿走了 不可能这么快就到江西了吧,看你IP是江西的

网友C(2023-06-27):
老哥能不能帮我拍一下这个位置的照片,进水了不确定掉没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不能帮我拍一下这个位置的照片,进水了不确定掉没掉件

不好意思,电脑早就还给客户了没法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不能帮我拍一下这个位置的照片,进水了不确定掉没掉件

这个位置的照片

网友:
非常感谢,那个板子没有修好,找人交换的主板,我对照了一下,缺少了一个电阻,没图纸信息,最终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