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M4 断线不触发!

楼主(2022-11-21):
版号 450M DS3H R10

故障  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测量CPU  待机条件  发现都正常  !  测量开关针有5V

用镊子短接 开关针!  测量开关针  电压被拉低!    测量IO端  -PWRBTSW信号  并未被拉低  。说明 开关到IO有断线 !打开点位图  找到信号走线布局   !

轻松找到断线位置

补好线后

触发亮机!

这个位置  断线  一个月修了  5片了   ,大家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A:
秀了一波点位  走线点位

网友B:
需要图纸找他们   hacker6010   https://www.chinafix.com/?843073

维修空间6  https://www.chinafix.com/?13108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秀了一波点位  走线点位

我不可以发出来   你需要可以找他们购买!

网友C: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个故障像是人为的,螺丝刀拆主板时候没对好划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个故障像是人为的,螺丝刀拆主板时候没对好划伤。

也有可能   里螺丝孔位很近

网友D:
点位图可以看到走线?华硕的可以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位图可以看到走线?华硕的可以看到吗?

技嘉  V星  都可以看到走线  。ASUS  不清楚

网友E:
要能拍清楚飞线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能拍清楚飞线的就更好了

没有飞线    就在镊子断线处    补好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F:
大哥你这点位图哪里搞的,真先进,连连路都能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这点位图哪里搞的,真先进,连连路都能显示出来,

技嘉点位图   就可以显示信号走线  。楼上有人出售

网友G:
自然损坏有这么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然损坏有这么多断线?

那个地方距离螺丝空位很近    有可能是螺丝刀捅的!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图纸找他们   hacker6010   https://www.chinafix.com/?843073

维修空间6  https://www.chinafix.com/?1310875

广告费交一下

网友H:
谢谢分享谢谢,点位图能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谢谢,点位图能分享就更好了。

分享了   我下次  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图纸找他们   hacker6010   https://www.chinafix.com/?843073

维修空间6  https://www.chinafix.co ...

兄弟伙,你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这类高档资源WX   13350386567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啥软件  可以看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