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一个小零件

楼主(2022-11-21):
哪位大佬能告知一下小弟这个小6脚零件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
双三极管,型号是NN-HBN2515S6R

网友:
看图猜测可能是静音控制用的

网友:
就是2个三极管,静音信号把输出接地

网友:
双三极管

网友:
双三极管  没啥东西

网友:
三楼讲的话有水平,可信。

网友A:
MUTE静音控制信号,SROUT_LA 左声道,SROUT_RA右声道,当需要静音时MUTE输出高电平,控制QA9两个管子导通,将左、右声道信号接地拉低,实现静音功能。

网友:
双三极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TE静音控制信号,SROUT_LA 左声道,SROUT_RA右声道,当需要静音时MUTE输出高电平,控制QA9两个管子导通,将左、右声道信号接地拉低,实现静音功能。

这不是徐老师嘛

网友:
  大家学习,不分你我

网友:
你想知道的更多吗,你想成为大师吗,请来迅维

网友:
双三极管

谁看不出来。。。关键要看到开关接地,而且有LR之分,然后结合主板用途和元件所处位置大概就知道做啥用的了。。。其他楼主已经详细给出答案了哈

网友:
徐老师讲得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徐老师解释到位,好好上学  学好英语 利于修机

网友:
三极管吗,学习到了。

网友:
一个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