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军盛 H110 插USB重启不显示

楼主(2022-11-21):
华军盛 H110 插USB重启不显示,拉出USB正常进系统,换过桥,本来是桥3.3问题,换了可以开机,不知道那个有图纸麻烦给一下,付费。

网友:
图纸只有华军盛有吧·这公司在深圳·修过这种板子

网友:
说真的,这主板的品牌连听都没听说过。

网友:
混电脑行业二十载,还真的没听过这个主板,看着像代工厂,没看到整图,看这局部工业化的做工还行,应该是给品牌机代工的

网友:
这种牌子大多数用的二手拆机的桥,感觉这个故障还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在他们公司打过螺丝都是做X86板

网友:
换过桥,刷下BIOS

网友:
修这种板一靠经验,二靠运气,图纸不好找哦。

网友:
修这种板,图纸不好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