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2179进水cpu坏了

楼主(2022-11-21):
苹果Macbook Pro A2179 820-01958 进水cpu坏了,订了一个cpu回来换上可以上电了 然后用另一台电脑进DFU修复设备 刷T2 但是亮屏到走完进度条大概10几秒就黑屏 一直黑屏 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买的是全新的 你们有遇到过吗 是u的问题还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先排查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锡球是有铅吗

网友:
CPU对地阻值多少?请教

网友A:
这个机器换cpu不刷dfu应该也可以亮机吧

网友(2022-12-24):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换cpu不刷dfu应该也可以亮机吧

换好可以开机,开机上电慢,读条走一半死机重启,刷dfu解决

网友B(2023-02-06):
想问一下A2179 dfu模式怎么进?我也换了CPU 死活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A2179 dfu模式怎么进?我也换了CPU 死活进不了。

开机键3秒+左control+左option+右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