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Z400S M2固态短路

楼主(2022-11-21):
3.3V供电短路,图中芯片发烫,但是丝印看不清楚型号,
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拆下来了,肯定是芯片啊,怎么会有人说是电感呢
芯片

网友A:
那是电感啊
濮阳张丰臣
标的是U1,应该是个芯片
详情

网友:
用白色的硅脂一涂就可以看清型号了。

网友:
上显微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感啊
标的是U1,应该是个芯片

网友:
那是电感吧?电感发烫就是由它供电的元件有短路,建议直接电感输出端对地用1v以下烧机,很快就烧出来了。

网友:
毛线 主控坏了,

网友:
看起来像电感

网友:
应该是电感,像主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