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升级A1465 2012款air 4g到8g内存分享

楼主(2022-11-22):
笔记本了,虽然10年了,但是用起来还是很顺手,现在软件包大,4g内存实在是吃力了,于是打算自己升级8g。自己是野路子出生,没啥技术,就来论坛找教程,觉得可以出师了,就开始动手,开拆!

取出主板,看着这16颗内存颗粒,就头大,植球痛苦啊,我又没植球台,就这么一个小玩意

开始抹油,风枪伺候

,找来一根台式机4g和一根笔记本4g条子,继续风枪伺候,一顿操作猛如虎

开始痛苦的植球过程,真的累觉不爱了

,搞完16颗,摆一起,洗板水,洗白白,然后把焊盘脱干净!开始装内存颗粒

装完后,上电,果断三声报警,查了下图纸点位图,我用的海力士颗粒,确定DRAM CFG 0,1,2,3,分别为,LLHL,然后开始弄改电阻,结果悲剧,眼神太差,喵的10k电阻吹飞了

没替换的啊,我去,然后没法,回论坛发帖求助啊,在大佬的回答下,我去tb买了10k 电阻回来,物流太慢了,又是过去两天

好不容易改完了,改后的主板,洗刷刷一把,然后装机,插电,开机,2秒过去,妈的,咋没反应,心凉了一点,然后就听见Duang一声,喵的,还好没翻车!,进入系统,显示8g内存,这一番,也是够折腾的

网友A:
老机器升级意义不大,手工费够买一台了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手工还是比较好的了,这个需要耐心就是植写比较痛苦

网友:
高手在民间,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升级意义不大,手工费够买一台了

哈哈,我自己的笔记本

网友:
牛人,就是太敢了,因为有底气。没底气的都只能称为菜鸟。但他们也都是从菜鸟变牛人白的。

网友B:
请问固态是可以随意更换的吗?

网友:
好棒,为你点赞!!!

网友:
确实下了功夫,不过10K电阻随便改一个就行了,LZ要求太完美了。

网友C:
大神,吹内存颗粒温度设置多少,风量多大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吹内存颗粒温度设置多少,风量多大合适?

没加热台,给到的温度37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固态是可以随意更换的吗?

可以随便换,楼主用的是转接的非原装盘

网友:
这个野路子也挺牛啊,要不是路路子还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加热台,给到的温度370

好的,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F:
没有料板,小电阻确实不好找,这种电阻是最小的了,我用大一点的,立起装,再飞线。

网友:
买个电阻本挺好用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料板,小电阻确实不好找,这种电阻是最小的了,我用大一点的,立起装,再飞线。

立起装,哈哈哈,这操作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随便换,楼主用的是转接的非原装盘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
牛的一匹,资料很重要呀。

网友:
要是其中一颗虚焊了,就麻烦了,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网友:
哈哈   手工大哥   我不行

网友:
野路了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胆子太大大了

网友:
维修要废事,要投资

网友:
纯手工技改,值得学习、

网友:
10k到处都可以拆 还需要买。

网友:
我也想找个10k或者20k的电阻,超频我的X200

网友G:
能不能先换一个颗粒试试,成功了再把其他的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先换一个颗粒试试,成功了再把其他的都换掉?

这是不行的,可以换一颗打一下旁边的阻值,然后就是看手法了

网友:
这个还是有一定得风险,收高些

网友H(2023-02-14):
楼主内存哪买的 我同款也想升级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内存哪买的 我同款也想升级一波

随便找根8g 海力士的ddr3内存条,直接拆颗粒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