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故障

楼主(2022-11-22):
华为NOVA5ipro8+128手机背光控制及电源管理电路。大神请指点这个掉点有没有影响手机功能。如果有影响的话应该如何补救补点。以及补点连接位置点位。谢谢!

网友A:
左上角芯片掉的是空点,大芯片掉的点是连接顶部电容。具体请参考,鑫制造有电路图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芯片掉的是空点,大芯片掉的点是连接顶部电容。具体请参考,鑫制造有电路图有点位图。

谢谢你大神。有你在世界变的更加美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芯片掉的是空点,大芯片掉的点是连接顶部电容。具体请参考,鑫制造有电路图有点位图。

鑫制造只能打开用一次后就要收费。我们这些业余没有必要花那个资金去买这个几十那个几十用几小时就没用的资料。花到最后板没修好,花的钱都比买一片主板还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制造只能打开用一次后就要收费。我们这些业余没有必要花那个资金去买这个几十那个几十用几小时就没用的 ...

图纸大部是免费的,你也可以通过分享软件得到相应的收入进行充值V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制造只能打开用一次后就要收费。我们这些业余没有必要花那个资金去买这个几十那个几十用几小时就没用的 ...

可是现在没有什么软件可分享的。

网友:
分享一个NOVA5指纹校准软件

base.apk

网友B:
请问老徐大师HI6422下面那个点是NC那NC是什么功能。不补上的话会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徐大师HI6422下面那个点是NC那NC是什么功能。不补上的话会是什么情况。谢谢!

这位置不好补。

网友:
老徐大师这个和上面都是NC相通的应该不用补没问题吧!

网友:
老徐大师NC这个点和上面三个点都是NC相通应该不用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徐大师HI6422下面那个点是NC那NC是什么功能。不补上的话会是什么情况。谢谢!

NC是空脚,不需要补。

网友:
要人行就去迅维培训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子,不知道有没有大神

网友:
学习了,都是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