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bios的维修后大胆推论

楼主(2022-11-22):
昨日收到客户送联想威6 PRO-14-IWL本子,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有背光。
拆机分析:此机拆后裸板上电电源到1A-1.15A左右跳变大概20秒后掉电。初步分析1:BIOS 2:后级电压有未出来,3:显卡虚焊。
解决方案(含弯路分析):论坛找BIOS刷上(编程器未识别芯片,反复测试终于可以刷了。刷后自检报错,不管了直接装本子上) 等20秒亮机以为捡钱的机会来了。装好报价,客户同意。再开机又开始故障还原。我擦!!!什么鬼?再刷(机器识别到25B128DS,原型号25b127ds,不管了直接刷),继续不亮机掉电。拆了改型号再刷,亮机,重启又掉电。(此刻弯路开始),测电压 :0.8v 1.1v  0.8V  3.25V  5.02V  0.2V(一开始以为电压不正常,后跑线才发现原来是电池充电电感,没装电池肯定没电压呀!!)所有电感基本都正常。转战显卡芯片(弯路越走越远了,)风枪正面假焊显卡(在作死的路上反复试探。)涛声依旧。假焊CPU(继续作死)。涛声依旧。现在就跟,没头苍蝇一样瞎修了。怀疑BIOS芯片坏(因为擦除正常,写入偶尔失败,自检基本失败)换BIOS芯片25q128fvs刷(继续弯路),依旧掉电。换回原BIOS芯片,可以开机亮机。进BIOS看设置一切正常,此刻冷静下来。能开机说明电路基本没问题,CPU 显卡基本没问题 ,问题还是在BIOS上,发现时间日期无法保存,即使重启也无法保存时间日期,遂差RTC电路,发现没有CMOS电池(关键点)。问了联想售后弟兄,得到答复,此机CMOS由笔记本电池供电难怪保存不了时间日期,难怪电流到1.1左右再往后跳到2.3直接掉电。插好电池进系统正常。
小插曲:用可调电源发现电池充电2秒,停止充电2秒,再充电2秒。反复如此。用电源适配器充电正常。不知是何原因,有大佬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维修总结(大佬勿喷)
1: BIOS不同型号容量相同最好不要代换
2:有的本子没有CMOS电池,所以维修完毕需要接好笔记本电池再测试。
3:这种比较新的本子BIOS坏的比较多。(也许人家BIOS就没坏,插拔电池清除CMOS就好了。)BIOS芯片基本不坏,
4:刷BIOS时不要无脑让软件自己识别芯片型号,大部分自动识别型号刷后都能用,新机器可能必须用丝印型号

此机没搞到有图纸。算是忙修,虽然大多数都是弯路,有些心得也算是有收获,与同行分享不求点赞,只求别喷。谢谢大佬手下留情。
.

网友A:
又是奇葩机和我的一样刷bios能开机但可能下次就开不了了,cpu重植试下

网友B:
这两年新出的笔记本都像手机一样电池内置了,所以CMOS基本不用纽扣电池供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是奇葩机和我的一样刷bios能开机但可能下次就开不了了,cpu重植试下

能开机基本排除cpu故障了,能显示,CPU 坏的几率太低了,还是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年新出的笔记本都像手机一样电池内置了,所以CMOS基本不用纽扣电池供电了

如果电池坏了,这种机器岂不是随便捡钱???故障基本都是开机不显示!!想想都开心啊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过进系统1-2分钟死机  不打任何驱动一样会死。后面断开独显供电好了。就叫客户这么用了  没继续修

网友:
修机不易,弯路走大了,幸好没造成其他配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基本排除cpu故障了,能显示,CPU 坏的几率太低了,还是考虑其他问题。

开机后cpuz烤机又没问题,也偶尔出现花屏卡死也还是有开机黑屏不显示的几率,需要多开几次才可能会开

网友:
你意思是这机器没有电池不开机?

网友:
涮bios已经显示说明其它地方问题可能小,bios报错,还是应该围绕bios找,加上时间会丢,没有小电池,应该装主电池测试。

网友:
新机子恶心问题多着呢

网友D:
写这么多都没看懂什么鬼,开始说开机无显示,后面又说可以进bios 只是时间不能保存。到底修的啥?

网友:
BIOS和电池都有问题?

网友:
来学习的,楼主厉害,现在修笔记本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这么多都没看懂什么鬼,开始说开机无显示,后面又说可以进bios 只是时间不能保存。到底修的啥?

刷bios,或者说啥也没做

网友:
会不会 原来bios 是1.8V的  哈哈 我只是猜想

网友:
这叫折腾吧,别说是修

网友:
威6的机器电池坏了 会开机不显示 或者开机掉电

网友:
不错 能修好机器就行  今天看到这篇文章就学习了。 主板上没有CMOS电池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不接电池不能开机的,忘记是啥型号了- -

网友:
还好没有把cpu 显卡作死

网友:
谢谢楼主对coms的总结,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问题就2个  一个BIOS   一个CPU

网友:
这是奇葩问题,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么折腾机器容易报废

网友:
可调电源冲不进电很正常把,有些本子充电必须要用原装适配器,比如macbool pro

网友:
Very nice. thk fo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