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快克201B吸焊枪菜鸟问题

楼主(2022-11-22):
近来手痒,海鲜市场淘了一台201B,很便宜,主机手柄完整。 上电显示S-E  ,拆了吸焊枪。发热线圈阻值只有0.9 欧,传感器电阻 1.3 欧。
记得普通手柄发热丝电阻要10来欧。不知这个高频线圈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普通的是电阻发热,如果是高频焊台,那应当是线圈,电阻值应当很小,

网友: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手柄发热丝只有断路,只要通问题不大,回头找个203 H 手柄试试,估计是功率板问题。

网友:
试过了,201B枪柄插712焊台发热正常完好,控制板传感器回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