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原 厂] 笔记本DELL G3 3500 版号19753-1独立显卡

楼主(2022-11-22):
笔记本DELL G3 3500 版号19753-1独立显卡
笔记本DELL G3 3500   版号19753-1独立显卡  刷完 风扇会转很快 按FN加X   加ok  然后这个进系统会有两个机型选择    如果是G3就选G3   如果是G5就选G5 就欧克

网友(2023-01-22):
有没有人试试认不认硬盘

网友(2024-10-12):
是两个都要刷吗?

网友(2024-12-17):
OK.测试了。可用。

网友A:
论坛找19795没找到刷了一下试试,刷 DELL G3 3500 19795-1刷机开机,开机确实风扇呼呼的,反复开机几次好了,出现了楼主描述的情况。19753我就不知道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19795没找到刷了一下试试,刷 DELL G3 3500 19795-1刷机开机,开机确实风扇呼呼的,反复开机几次好了 ...

我是两个都刷的

网友(2025-03-21):
新手问下,128的刷16的吗,64的刷8的是不是呀? 不知道哪个BIOS刷哪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19795没找到刷了一下试试,刷 DELL G3 3500 19795-1刷机开机,开机确实风扇呼呼的,反复开机几次好了 ...

新手问下,128的刷16的吗,64的刷8的是不是呀? 不知道哪个BIOS刷哪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