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ti公版,供电有不显示疑惑。

楼主(2022-11-22):
原来是好的,怀疑被人热插拔导致损坏。
现在,主板供电有,gpu供电0.8v,但gpu不发热,我很好奇啊。以前显卡虚焊我遇到过类似情况。

这种pcb板,我不确定会不会bga变形,所以我没打算盲目的去重直核心。
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哈,哈哈哈~~~~~~~

网友:
对了,还有个经典的故障现象:
显卡风扇狂转。
那就更要刷bios试试了。。。。

网友:
gpu有供电,但是gpu不发热,gpu是温的。
温度不会上升。
风扇狂转。

网友:
风扇狂转 供电全,测晶振

网友:
瞎折腾啊没啥用

网友:
先刷BIOS再说,有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ciya:

网友:
维修显卡小白一枚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网友:
耦合电容有没有掉?BIOS有没有跑吗?MATS测到显卡没有?显存阻值正常?

网友:
三板斧先干了再说

网友:
评论区都是大佬,路过学习了。

网友A:
用示波器 测试一下 核心供电 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 测试一下 核心供电 有没有波形

波形肯定是没有的,是预设电压,所以gpu不发烫。
这种不知道后面如何维修。

网友:
我想知道少个显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学习了下,少颗粒是阉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