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x299主板,插24pi

楼主(2022-11-22):
evga x299主板,插24pin,其它都不插,cpu座就有电压输出,目前已经带走一个cpu。图一烧掉两根针脚,插上24pin量这两根针脚电压1.2v。请问该先查哪里啊。
cpu

网友:
待机就会烧掉针脚,并会带走cpu

网友:
电源有没问题,CPU供电上管、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短路。

网友:
查了都没有短路问题,会不会是cpu会烧主板。还有cpu针脚那里两边刚好都有一对针脚,待机电压为1.2v。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待机有1.2v,感觉是内存电压,是时序错了吗

网友:
3vsb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