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二修机维修

楼主(2022-11-22):
版号fx505gd r**.0
二修机,上家修过cpu核心供电部分,供电管和芯片都有维修痕迹

全版无短路,通电后待机35v和桥供电会乱跳。拔掉电源测5v电感竟然短了,但放一会阻值又会正常。在短的时候烧鸡,发现待机芯片发烫

换了待机芯片发现35v和桥供电还是乱跳,但断电后5v并不短路,搜论坛发现是通病vccio供电芯片,u9400。

拆了u9400 电压在0.156左右 找了一个换上去,电流上到0.18左右就掉,因为上家干过cpu,就以为cpu坏了,把cpu干了下来,发现还是一样。因为有测试架,测试后发现cpu并没有坏。于是只能又把cpu干了上去。

干上去后,示波器测得cpu有发出svid波形

于是示波器测cpu核心供电电感前端,发现L8000电感前段只有10v,明显升压不足。看了旁边两个升压电容都在,就把u8001换了。电流正常了。

图片分别是坏的u9400 cpu的svid波形以及u8001

网友A:
U81000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1000短路了????

没有短。。。。。。。

网友:
没坏CPU  幸运     。。。

网友:
测试架哪里买的啊

网友:
测试架哪里有买的啊,一值想买

网友B:
什么样的测试架  多少钱

网友:
能看一下测试架吗?

网友:
待机和cpu供电芯片故障,供电不正常。

网友:
有测试架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测试架  多少钱

老板的。你淘宝看看

网友:
有测试架的专业选手,厉害

网友:
二修机基本都放弃了,就怕这样一波三折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加油楼主

网友:
有二修,少不了三四五以下的修,换成我来一个搞以旧换新,

网友:
二修不是cpu坏  挺幸运

网友C:
你是不是在那个亚勤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在那个亚勤那里

嗯。刚来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