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2221-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11-22):
接机B490S,版号12221-2,
待机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该主板无图无点位,只有硬上,直接说结果,

拆了Q1901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经验啊,是通病吗?

网友:
L1950WA····11

网友A:
联想的Q1901好多是RSMRST是这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Q1901好多是RSMRST是这个信号吗

是的,很多机器有这个问题,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
拆Q1901好了 PM_RSMRST#被拉低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拆了Q1901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厉害了,没有图纸也能凭经验修好

网友:
这个有图纸容易修,都要去查这个信号的

网友:
厉害了,没有图纸也能凭经验修好真正的高手

网友:
这款机子可以参考B590图纸维修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没图是怎么找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RMRST有问题吧,B470很多

网友:
能再说具体一点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