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80BP 贴纸X542BP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2-11-22):
华硕X580BP进不了系统,可以正常进PE,但是装完关机后再开机,要么就到LOGO反复重启,要么就到系统的四个小方块那里停住,有时还会花屏,此主板的两个硬盘接口都试了还是一样,内存硬盘换过还是不行,此主板是AMD的处理器含桥一体的芯片,又是板载的,不会处理器不好吧,但还是本着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量了全版供电正常,那就从官网下载BIOS,刷了BIOS后,惊喜来了,到了系统的四个小方块,而且也开始转圈圈了,最后就等系统装完了,结束,有碰到此故障的朋友不要走了弯路。

网友A:
内存颗粒问题,你没找到真正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问题,你没找到真正故障点

没有板载内存,是外插的内存,已经换过试过,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不管咋说 搞定了 就是好的 这也是实力得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