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得实580p色带老是卷在色带架右边齿轮缝隙里

楼主(2022-11-22):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碰见一个打印机得实580p的,每次换了色带打不了多久就会卷在色带架右边齿轮的缝隙里,然后就卡住,动不了了,特地向各位求助,先谢过各位大佬

网友:
还有另外一个机子,用手拧的时候感觉蛮有力的,但是就是装上机器,打的时候感觉色带就会松的,求助各位大佬了

网友A:
色躯齿轮组故障

网友B:
换个色带架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躯齿轮组故障

请问您说的第一台机器嘛,谢谢您建议,待会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色带架又不贵

谢谢您建议,这个也正准备换,就是客户不太好说话,特前来请教,谢谢

网友C:
对,换一个色带架

网友D:
就是齿轮组中间有个小棍被扳断了,两个齿轮各有一根这个小棍,碰到过太多自己换色带的时候不注意把这个弄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齿轮组中间有个小棍被扳断了,两个齿轮各有一根这个小棍,碰到过太多自己换色带的时候不注意把这个弄断 ...

好的,谢谢您建议,明个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换一个色带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