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常用的四大Mac磁盘空间清理方法,这些内存占比是最大的

楼主(2022-11-22):
当Mac内存空间“告急”该怎么办?当我们在使用Mac的过程中会经常提示内存空间不足时,就可以使用以下小编为各位精心准备的Mac磁盘空间清理方法了。这些位置占用Mac内存空间的比例非常大,如果及时清理,Mac磁盘空间“瘦身”的效果立竿见影。
一、卸载不使用的应用程序
随着你在Mac上安装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它们肯定会占用你磁盘中的大量空间。而且这些应用程序还会生成缓存、系统日志文件、更新文件等。Mac会因此开始运行缓慢。所以,记住,对于不常用的应用,就把它们当作垃圾文件全部删掉!删掉!删掉!反正以后万一真要再次用到,重新安装也很方便,而且还会是最新版。
那么,如何从Mac删除这些不使用的应用程序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它们拖进“废纸篓”即可。但是,这样做一般只能卸载这些应用程序,而无法做到彻底清除残余文件。不过,如果您不是高阶Mac用户的话,我们不建议你自己手动删除这些残余文件,因为如果出现文件误删的话会导致系统异常。
二、删除应用程序缓存
缓存文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是必要的,不过它们是无用的。起初,缓存是一个主要目的,因为它们是为了加速进程而创建的,但是一旦该过程结束,您就会留下由应用程序和系统进程生成的临时文件,除非你自己删除它们,否则它们将长时间保留在你的Mac上。幸运的是,只需移除它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删除应用缓存文件并清理启动磁盘,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在【访达】中找到【Caches】;
2、进入每个文件夹(或只占用占用空间最多的文件夹)并删除里面的文件;
注意,手动删除文件的风险总是很大(您可能选择了错误的文件夹),因此请在开始删除之前考虑备份这些文件夹或者,如果使用CleanMyMac X清理,CleanMyMac X下zai地址:www.cleanmymac.cn。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清理所有缓存,并且100%放心,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系统垃圾】——【扫描】——【清理】;
三、清理缓存数据
在配置足够的情况下,Mac系统缓存可以加速操作响应,但在磁盘空间不足时,缓存刷新不及时,就会导致系统运行慢,卡顿多等问题。所以,对于小容量的 Mac机型来说,清理缓存是很有必要的!操作步骤如下:
1.按下【Command+Shift+G】,打开“前往文件夹”窗口;
2.输入~/Library/Caches/ ,弹出缓存文件夹;
3.删除不需要或占用空间较多的文件/文件夹即可;
四、清理“其他文件
mac中“其他文件”是指不能识别如音频、音频、照片、应用程序、备份的所有无法归类的文件,这类的文件占比非常高,大家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步骤清理:
1.点击屏幕左上方的苹果标志,找到“关于本机”并点击进入;
2.在“关于本机”中找到“储存空间”并点击进入;
3.在“储存空间”中找到“管理”并点击进入;
4.之后点击“检查文件”,找到其他文件,即可删除。
嫌麻烦的童鞋可以下载并使用CleanMyMac X一键智能扫描清理,这样就不会担心有误删错删的风险了,非常的方便实用哦。

网友:
当Mac内存空间“告急”该怎么办?

网友:
平时都用win,偶尔用一下mac,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