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条内存槽不亮维修

楼主(2022-11-22):
一台H61主板,两个内存槽,一个槽正常亮机。远离CPU的内存槽不亮,反复插拔不成功,可以跑码到55,测内存VTT,时钟,总线,电压都正常,判断为虚焊接触不良,清洁没有作用,吹内存槽 主板焊点,亮机。仅此记录,以供后学。

网友:
内存槽空焊的很少吧

网友:
华硕,不应该有这个问题才对,不过也是不好说,总有万分之一。

网友:
就是没有虚焊的,加焊一边也会更紧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内存槽,引脚都是过孔插针式的,而且又是多层的电路板,所以虚焊也很难呀,,,

网友:
要不我也吹吹

网友:
主板背面用焊丝和烙铁加焊一边会更耐用。

网友:
不可能的事情虚焊报废都不会虚焊

网友:
从背面吹那??

网友B:
反正我是吹好了,

网友:
反复插拔无数次都没有用,吹一次,就好了。

网友:
要说CPU插槽变形虚焊我信,内存插槽也会虚焊?

网友:
我碰到个CPU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吹好了,

风枪吹  加焊的吗

网友:
冷机再试有惊喜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加热下除湿,接触不良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隔日正常说明内存座真感冒了,后学有礼!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简单的故障,学技术了。

网友C:
估计是热风枪吹后,某个弹片归位了,所以好了。

网友C:
一般都是换内存槽的,这种操作能好,真幸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换内存槽的,这种操作能好,真幸运。

内存槽更换的成功率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槽更换的成功率很小,

那是内存供电问题,所以换了也没用。真正槽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应该是CPU针脚氧化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内存槽,引脚都是过孔插针式的,而且又是多层的电路板,所以虚焊也很难呀,,,

也有可能的,经常插拔晃动

网友:
cpu座子虚了吧。。。。一般内存槽没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热风枪吹后,某个弹片归位了,所以好了。

有道理,受热恢复

网友:
这样返修的几率还是很大

网友:
我试过多块都是CPU 接触不良引起一条内存接口不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