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0ti核心移植到3080pcb上

楼主(2022-11-23):
请问一下有老哥有用3080ti核心移植到3080的PCB板的经验吗,我这里维修师傅搬过去不认卡,搬了3080ti的bios也是不行,是需要改显存之类的识别电阻吗,毕竟之前3080PCB空显存位被占用了。这个核心是咸鱼收的,有没有可能是核心坏了

网友A:
那师傅技术不行啊

网友B:
要么焊接技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师傅技术不行啊

应该不是焊接技术问题吧,本身是3080ti核心搬到3080的pcb上面,pcb应该是有什么识别电阻导致不认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焊接技术不行

3080的pcb都不知道能不能用3080ti的核心,这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焊接技术问题吧,本身是3080ti核心搬到3080的pcb上面,pcb应该是有什么识别电阻导致不认卡吧

不认卡,板子有问题或者核心坏的。该不该识别电阻都不会导致连卡都不认

网友:
供电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搬之前最好对照两个板子的核心点位仔仔细细看下。有可能两者相同点位但是定义根本不同

网友:
可以用,核芯没问题的话,调电阻,因为显存大小不一致

网友:
感谢呢你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