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主板vcore对地短路

楼主(2022-11-23):
上管短路拆了 现在上cpu vcore对地短路 不上cpu不短路 如何判断cpu是不是烧了 如果是主板还有短路接下来该怎么查

网友:
vcore  还有短路

网友:
还要查哪些地方 师傅

网友:
先找一个主板电路图

网友A:
修好了 装上cpu就是短路的

网友:
补好管子上CPU短路,估计CPU已挂,杂牌的板子,供电短路基本上CPU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装上cpu就是短路的

就是cpu短路了吧?上管带走了

网友:
换个CPU测试就好了啊。本人专修X79,这种CPU烧了的太常见了。测试CPU都烧了五六个了

网友:
装上去可以点亮的就是短路的

网友(2023-02-17):
上下管 pwm一起换,cpu坏不坏靠运气了

网友:
上下管换了之后打值看看正常不,正常的话上假负载看看供电都出了没,正常的话上亮机U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