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古董Thinkpad E4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2-11-23):
故障背景:150元淘的二手电脑,本以为赚了,结果机器掉电,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E40就是喜欢玩掉电。我去。
当前故障:
1、进PE不定时掉电,无法PE重装系统。
2、系统下表现还算良好,正常使用不掉电,但系统被掉电掉出文件系统异常,很多文件受损,需要重装系统。

维修历程:
故障详述:开机不使用,机器正常, 不掉电,CPU全速,冷机几分钟,很快掉电,热机几十秒掉电。
维修处理:
1、反复拆散热组件组装测试,铜片都打磨得亮堂堂的,故障一样。
2、使用降频软件,倍频锁定在11以下,测试玩游戏正常,不掉电,最高倍频19,12~19测试都有掉电情况,越高越容易。

2022-11-22  【已换散热组件】
1、重新买了CPU散热组件,测试CPU全速,GPU未全速,测试时,机器能坚持不掉电,但是温度还是能到87度触发降频。GPU在67度左右。
      第1交:22号,未见掉电,测试了几分钟就没测试了。
      第2次:23号,掉电,时间不清楚,约20分钟,吃饭时测试,吃完饭回来电脑掉电。
      第3次:23号,掉电,时间约25分钟。
      第4次:23号,掉电,开始测试:13:05,掉电关机:13:09,准确时长:4分钟。      第5次:23号,倍频锁定至18,最高19,从:13:12开始,截止至18:06未掉电,CPU温度最高85度,同步触发掉频,但5个小时不掉电。GPU70度左右。

2、高温87度后,CPU急速降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软件触发的,温度很快降到67度,然后就回升到87度,反反复复。
3、打算重装系统,进PE时发现不定时掉电,最多几分钟,整机功率最高52W,BIOS下开机放很久都不会掉,但风扇全速,电源功率接近最大50W。

2022-11-23  【参考网友】
参考网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75496-1-60.html
待验证:
1、GPU 加速测试温度与散热。
2、PE是否还继续掉电。

网友:
联想E40这款老机器,使用几年之后,特别是INTEL芯片组的机容易出现显卡故障。
常表现为开机黑屏,花屏,死机,不定时掉电等情况。一般都是需要更换主板才能彻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这边都是直接更换INTI]EL集成的主板,如果是AMD芯片组的主板,也是更换成INTEL的主板。
这是为了稳定,不容易返修。尽量不要去维修显卡。
更换主板,省时省力
实际上客户花费也不多,因为,这主板价格实在太便宜了。没必要花费精力去维修。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如果是散热片的问题引起的掉电,手摸散热片上它的温度是不一致的,尤其散热片CPU那块温度巨烫!而出风口却是凉风,奇怪吧。跑鲁大师CPU温度通常达到99°以上了
遇到这种问题,换散热片有奇效。
这种测试方法并且适应于现在所有风冷式散热的笔记本

网友:
这样真的行吗?

网友:
E40通病不是显卡问题吗,铜管不导热导致显卡高温

网友:
显卡和铜管。。

网友:
CPU旁边的供电芯片,老化,更换下,可能会好

网友:
150收贵了楼主

网友:
我遇见过。CPU供电全换了。一天掉一次。CPU。内存。硬盘。电池。电源。都换了还是一样。BIOS刷了无数。后来客户自己放弃了。

网友:
这电脑就是个垃圾,E40通病显卡问题巨多。

网友:
nec大电容看看

网友A:
换集成显卡的主板!

网友:
你能不能别灌水,e40哪里的大电容

网友:
真的吗?哪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集成显卡的主板!

有独显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