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12代CPU 华硕N7600Z原厂BIOS+高清图

楼主(2022-11-23):
华硕N7600Z原厂BIOS+高清图,测试过亮机快。版号N7401ZE

N7600ZE-F1.203

网友(2024-03-19):
点位有吗?》

网友(2024-07-18):
果然好用,原来二修机器, 风扇狂转,FN+F不可调节,刷了这个直接好了。

网友A(2024-10-11):
兄弟们问一下,我的同款机要把电池拔拉,就可以开机。用几天又会这样。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问一下,我的同款机要把电池拔拉,就可以开机。用几天又会这样。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这样。

BIOS一般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2025-07-10):
谢谢老板,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问一下,我的同款机要把电池拔拉,就可以开机。用几天又会这样。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这样。

看一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