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25WP080D 芯片的代换

楼主(2022-11-23):
现在好多显卡上都用了这个芯片,第一次可以正常写入,第二次就不能写入了,带OTP需要用全新的芯片。写之前先查空,哪位大神有代换成功的芯片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1.8V的rom 又是窄体

网友:
1.65-2v的工作电压

网友:
25Q80BWNIG

GD25LQ80BSIG

MX25U8033EM1I-12G

GD25LH80CTIG           GD25LE80CTIG

W25Q80EWSNIG

网友A:
1.8V 2M :

MX25U1635EM1I-10G

GD25LE16CTIG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 2M :

MX25U1635EM1I-10G

上面那些也可以代换的吗,还是下面发的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