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卡美能达205i报C3751

楼主(2022-11-23):
柯尼卡美能达205i报错C3751 万用表检测定影没问题 观察机器准备就绪但是定影加热灯管还在持续不灭 换电源板搞定
机器准备就绪了 加热灯管还不自动灭 手动拔掉定影插头灯管灭了机器不报错  说明这个电源板不能自动切断定影供电

网友A:
所以换了电源板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换了电源板是吗???????

换了电源板就好了 理论上是三极管或者某个光耦坏了 但是没时间搞维修了 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