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lk

楼主(2022-11-23):
以前是正常开机,bios界面正常,进去系统界面就无反应失灵,键鼠灯都是亮的,今天再尝试了一次!开机键盘鼠标有用,bios界面能使用,进去系统界面正常使用了十几秒,然后失灵无反应,键鼠灯都亮。然后我就关机重启,进去bios界面,正常能用,进去系统界面就失灵,无反应。再关机重启就直接不识别有键盘鼠标插入了。各位大佬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键盘能用了,鼠标不行了

网友A:
先刷bios或者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或者重装系统试试。

谢谢,BIOS刷了后能用了,但是鼠标左右键功能互换了,但是一插u盘 键鼠又失灵了,然后u盘也不能用,拔完u盘,恢复,但是鼠标左右键又成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