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7120w cs1831 hp150n之类的机器报错双面打印时内部卡纸

楼主(2022-11-23):
实际上有三个问题导致报这个错误 第一个是如图故障 定影齿轮和轴套坏导致定影不转卡纸 但是有图像  第二是报错伴随图像偏 考虑对位离合器  第三是对位传感器摆臂和弹簧的运作缺陷或者传感器电路自身

网友A:
厉害了,感觉彩色打印机维修特别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感觉彩色打印机维修特别麻烦

这个打印机很简单

网友B(2022-12-29):
最后面那不是喷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面那不是喷墨吗

反正都是修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