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GM5TGFX 1.1 MP2950 MP2940A

楼主(2022-11-23):
GM5TGFX 1.1测试OK BIOS
MP2950 MP2940A

GM5TGFX 1.1 outimage测试OK.7z

网友A:
楼主哥哥,图纸帮忙上传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图纸200买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哥哥,图纸帮忙上传下,非常感谢!

图纸200买来的

网友(2023-02-08):
可以显示,亮机快

网友B(2023-03-12):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显卡很多种,但BIOS是通用的,只是VGA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C(2023-04-14):
大师你好,能帮我看下 GM5TGFX 1.1 图纸中U36是个什么芯片吗?非常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你好,能帮我看下 GM5TGFX 1.1 图纸中U36是个什么芯片吗?非常感谢 !

AQQ MP8759GD

网友C:
能将SPI3 1M的程序分享下吗?不知道这个程序是EC的还是哪里的,想要个EC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将SPI3 1M的程序分享下吗?不知道这个程序是EC的还是哪里的,想要个EC程序,非常感谢

可以,加15549264840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外挂的EC的程序芯片的程序
有么?

网友:
剩余的两个BIOS 有吗

网友(2023-07-25):
能报帮我看下U1958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D:
换完全新桥不刷BIOS能开机就是第一开机慢,第二不认硬盘,NVME硬盘不认,刷完楼主的BIOS就是图标不一样,开机也不是很快,但是认到硬盘,进系统黑屏,重新刷遍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全新桥不刷BIOS能开机就是第一开机慢,第二不认硬盘,NVME硬盘不认,刷完楼主的BIOS就是图标不一样,开 ...

BIOS的LOGO是国外品牌LOGO,国内的LOGO的BIOS也是有的,

网友:
国内LOGO图标

国内LOGO outimage.7z

网友:
谢谢,机器刚发走了,

网友(2023-09-01):
GM5TGFX V1.2能用吗?

网友E:
显卡识别显存电阻位号能发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识别显存电阻位号能发一下吗?感谢

加V 15549264840

网友F:
谢谢楼主的MP2950电路截图
今天修到一台海尔 机械师F117-FPR36 板号:GM7TGxP MB V1.0  (I7-11800H RTX3060 6G)它和深海幽灵机械革命Z3 PRO是一样的。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88或0.009触发上电到0.932不显示没有图像,1分钟后掉电回0.088或0.009在按触发键不能开机了不触发必须拔电在重复故障。拆机查看主板以为是BIOS问题,在论坛里下了个刷新。。。。原BIOS型号25R256JVEQ 32M  6*8MM QFN8封装用RT890H的QFN8编程座子淘宝有卖识别为W25Q256FV刷写成功焊上去故障一样没变。

看来不是BIOS问题,测全板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其控制蕊片为MP2950,由于没有图纸在论坛里找到一张MP2950电路截图,测得重要各脚如下:
MP2950  14脚VDD18:1.78V
MP2950   24脚EN开启脚:3.23V
MP2950  31脚VDD33:  3.3V
MP2950   34脚VIN_SEN频率检测:1.2V
MP2950  30脚29脚28脚27脚26脚PWM1、2、3、4、5  {第一、二、三、四、五组PWM输出}:1.44V(正常为0.32V有波形)

分析:当MP2950  {14、24、31、34脚}的电压正常时蕊片就会工作,30脚29脚28脚27脚26脚就会产生PWM波形输出CPU电压,现在为什么不工作捏??试着更换一片全新MP2950,焊好冷却后开机,电流一路飚到了3.112A 这时测CPU供电1.23~1.74V动态电压出来了,屏幕有显示图像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全板电感阻值电压发上来共享,注意这个机器的显卡供电阻值是0.000欧是短路的但是没有坏还是输出0.73V的显卡供电电压,千万别认为显卡坏了。还有就是这台机器插电源适配器时除了有3V5V待机电压外还增加了三组1.8V待机电压和1.05V待机电压,但是拔掉电源适配器用电池待机时以上待机电压全部消失。

网友G(2024-02-21):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MP2950电路截图
今天修到一台海尔 机械师F117-FPR36 板号:GM7TGxP MB V1.0  (I7-11800H RTX3060 ...

请问一下,MP2950不带程序的吗,换全新的都可以吗

网友:
大哥,这个机器0.6不出CPU供电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MP2950不带程序的吗,换全新的都可以吗

不带程序的,某宝买全新的焊好就OK

网友(2024-12-13):
这机子待机电流是0.10吗

网友(2025-03-04):
来了 主要是测试一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