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美版双电源外星人不开机修复

楼主(2022-11-23):
一台版号LA-G881P REV:2.0的美版外星人,故障不开机,上可调看电流,一点没有,拆机打整板阻值无短路,老实研究电路吧,鑫制造有此机的图纸,虽然板号可能不一样,也就是稍微的差别,直接上图 按图纸再结合主板上实装的
元件,一通反推,感觉除了隔离管G级串联分压外的其他元件可有可无,原先的操作是把PQS12和PQS16拆掉,后来想了下, 实物上PQS17和PQS13都是三脚N沟道小MOS管,和这两管D级相连的串联分压电阻和图纸明显不一样,都是1M欧电阻,G级呢上拉是0欧,下拉是100K,这参考也就没用了,为了让POS16和PQS12起到作用,我选择把PQS17和PQS13D级相连的下管拆掉,再插电,两个头子都能产生公共点了,公共点实测16.3左右,这也是个让我疑惑的地方,我看了电池电压是11.4V,按理说混合供电公共点按正常的电压应该是12.6V左右,这个先不研究了,公共点出了,待机电流0.030,这个电流是正常的,以为这就修好了,一按开关,0.030直接掉了,得还有其他的问题,打开图纸测量EC待机供电正常,复位没有正常 ,LID_SW#也正常,适配器检测脚测量也正常,程序是EC自带的,再测测桥的待机条件VCCRTC、SRTCRST#、 RTCRST#、 32.768KHZ都正常  VCCDSW_3P3、DSW_PWROK、RSMRST#、VCCPRIM_3P3、VCCPRIM_1P8、VCCPRIM_1P0、BATLOW#都无电压,依次追查其来源,发现四个待机电压都是由EC(107脚)发出的PCH_PWR_EN开启的,断开此信号相连的43欧电阻 ,测量EC这端电压无,再测另一头,有3.3V电压,说也奇怪,这个信号不是EC发出来的吗,断开EC反倒有电压,该出的3.3V、 1.8V、1.0V电压都出来了,EC该出的待机电压好信号还是没出,该出的不出,难道是程序坏了,论坛看了下说这个KB9542Q  EC程序能读但不能刷,淘宝上找了下最便宜的60大洋,普通剪板的才35, 这个要60,看来装在什么机器上价格也不一样,贵也得买,隔天到了后,装上EC,装机开机,三次电流跳变后久违的外星人LOGO出现了,测机时发现不充电,开机提示电池故障,机主说一直用两充电器插着用,什么时候电池不放电不充电了也不知道,某宝看了下电池换新要近七百,机主说就这样将就用了,只要测试主板正常开机,其他功能无问题就行了,修过此机器的朋友解答下我的疑惑,公共点电压到底是多少V????

补充内容 (2024-12-9 19:31):
随着后续修机经验的增加,还有工具的提升,外星人或者DELL用此款EC的程序极易出错,导致没有公共点和不触发故障,有编程器的直接刷EC程序就能解决故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A:
脱裤子放屁 电路

网友:
这个机型的公共点是16.5V左右,它不是传统意义的那种充电管理架构。这个机型ec坏的非常多,通常都是一换就好。量产的板子有2个版本,但是剪板EC可以通用,后期一点的板子改了电路和控制方法,待机的时候公共点没有电压产生,待机功耗更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裤子放屁 电路

这个是初期版本的PCB图纸,后期的改进版型这个最前面的MOS可以被ec软件关掉

网友:
这个公共点 真的16。3   2.0 的版本是EC 控制 了待机

网友B:
如果笔记本无缘无故关机,怎么排查?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第一次看到双电源的

网友:
设计双电源供电是干什么用呢?是为了待机有电吗?

网友:
牛逼,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笔记本无缘无故关机,怎么排查?

从温控查起

网友:
这是通病 ec可以刷 只是设备贵

网友:
EC控制各路开启。

网友(2022-12-28):
有空我在好好看看!!

网友:
遇到过确实是EC坏的多

网友(2024-04-06):
楼主不把那俩管子装回去吗?不装回去机器会变慢,电池不能充电和续航,所以你就以为客户原来的电池是坏的,不信买个全新电池还是开机电池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