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 Gen2问题

楼主(2022-11-23):
箭头处,有一个管子烧了看不清楚,有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型号是什么,非常感谢了!旁边好的是AON7466

网友:
和旁边的一样

网友:
普通MOS管吧

网友:
要是普通的话,那我就找一个电流大一点的管子焊上,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加,谢谢

网友:
都是一个型号的管,区别就是G级控制条件不同。来自两个信号分别来控制这个MOS的导通

网友:
没图纸和点位修起来就费劲

网友:
这主板不是有图纸和位置图吗?

网友:
直接短上就可以

网友:
后级有大短路,

网友:
看吧   应该就是二级转换吧

网友:
已经处理好了,谢谢大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