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双桥芯片组时序图和解释---

楼主(2022-11-24):
---AMD 双桥芯片组时序图和解释-----

信号解释:
VBAT:RTC电路的供电,3V。(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
RTC clock in:晶振给南桥提供32.768KHz频率,(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
S5_3.3V:南桥主待机电压,3.3V
S5_1.2V:南桥第二个待机电压,老的南桥是1.8V,后来是1.2V或1.1V。读BIOS?
RSMRST#:南桥待机电压好,3.3V
PWR_BTN#:电源开关触发后,最终送达南桥的触发信号,高低高的脉冲
WAKE#:唤醒信号,通常来自于网卡芯片,作用类似于PWR_BTN#
SLP_S5#:南桥发出的退出关机状态的信号,3.3V,用于控制内存供电产生
SLP_S3#:南桥发出的退出睡眠状态的信号,3.3V,用于控制所有的S0电压
ALL power rails:所有电源被开启,包括内存供电、桥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等。读BIOS?
System clocks:时钟芯片开始工作
PCIE_RCLKP/N:时钟芯片送给南桥的100M差分时钟对,作为南桥的主时钟信号
PWR_GOOD:通知南桥,此时S0状态电压全部OK
PCICLK[5:0]:南桥发出PCI时钟
NB_PWRGD:南桥发出给北桥的电源好信号,悬空或连接北桥的POWERGOOD脚。
南桥内部集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钟模块:
如果不启用南桥集成的时钟模块,而使用外置时钟芯片,NB_PWRGD可以不采用,只需要把北桥的POWERGOOD连接到南桥的PWR_GOOD,即南北桥同时得到PG;
如果启用南桥集成的时钟模块,不使用外置时钟芯片,南桥在收到PWR_GOOD后需要延时39ms,才会发出NB_PWRGD给北桥。延时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南桥内部的时钟模块工作稳定。
LDT_STP#:南桥发给CPU的高电平,由内存供电上拉。通知CPU退出停止状态。
LDT_PG:南桥发出给CPU的电源好,由内存供电上拉。
A_RST#: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相当于INTEL的PLTRST#,3.3V。
PCIE_RST#:南桥发出的PCIE复位,只SB800后的南桥有这个信号。
PCIRST#:南桥发出的PCI复位,3.3V。
LDT_RST#:南桥直接发给CPU的复位,由内存供电上拉。

----AMD 单桥芯片组时序图和解释-----

信号解释:
VDDBT_RTC_G:RTC电路的供电,3V,(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
RTC clock in:晶振给桥提供32.768KHz频率,(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
VDDIO_33_S:桥主待机电压,3.3V
VDDCR_11_S:桥第二个待机电压, 1.1V
RSMRST#:桥待机电压好,3.3V
PWR_BTN#:电源开关触发后,最终送达桥的触发信号,高低高的脉冲
WAKE#:唤醒信号,通常来自于网卡芯片,作用类似于PWR_BTN#
SLP_S5#:桥发出的退出关机状态的信号,3.3V,用于控制内存供电产生
SLP_S3#:桥发出的退出睡眠状态的信号,3.3V,用于控制所有的S0电压
All power rails:所有电源被开启,包括内存供电、桥供电、CPU所需的多个供电,单桥无总线供电
PWR_GOOD:通知桥,此时S0状态电压全部OK,是桥发出复位的关键条件
CLK:桥内部集成的时钟开始工作
APU_PG:桥发出给CPU的电源好。A50平台也叫LDT_PG
A_RST#:桥发出的平台复位,相当于INTEL的PLTRST#,3.3V。
PCIE_RST#:桥发出的PCIE复位,3.3V
PCIRST#:桥发出的PCI复位,3.3V
APU_RST#:桥直 ...

网友:
老资料了,竟然还是不全的,我来补充好了。

网友A:
有没有锐龙的时序

网友:
这种主板还有人修?好的30一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锐龙的时序

你不是学员吗?AM4时序应该问月饼啊。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好复杂完全看不懂

网友:
一时半会用不上,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太老的资料,感谢分享啊

网友:
amd的机型接触的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学员吗?AM4时序应该问月饼啊。

电脑班现在都是船长在讲,应该问船长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学员吗?AM4时序应该问月饼啊。

欢迎选购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第二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欢迎选购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第二版

第二版有光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版有光盘吗

没有

网友(2023-03-17):
AMD的修的少。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AMD修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