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 14IHU开机亮下就黑屏

楼主(2022-11-24):
主板型号 HS450_NM_D231_SVT
这机子还在保内得,但是给售后更换过主板屏幕都还是一样问题
外接能亮 内接开机亮下英文字母就慢慢得黑了!!!试了很多次都这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屏幕主板换N次都还是一样问题
这特么得垃圾联想
不知道哪位大神修过或者碰过这样问题 修好得跟没修好得 麻烦指导下

网友:
问题已找到,已经解决问题了
原来是电源接口电源管理芯片坏得,特么得售后都不靠谱 换回来得新主板 管理升压芯片都是坏得,虽然不会短路但是 通电开机就严重发烫导致亮下就屏灭了。冷机时候可以坚持3秒。之后去联想专卖店找了一台一模一样拆下来对比,专卖店拿来得这里开机就正常不会发烫 ,现在修得这台得升压芯片就是通电3秒就烫手

网友A:
联想现在越来越垃圾越废。真特么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现在越来越垃圾越废。真特么垃圾

要不你试试如何让着垃圾起死回生,难道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感觉摘了口罩一定是靓仔或者美女,都一个鸟样,我给其品牌售后做维保,换了四块主板才好,且每次故障都不一样,主板周转,有的时候测试好的,发到网点,一测试给烧了,然后下个网点再用,就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试试如何让着垃圾起死回生,难道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感觉摘了口罩一定是靓仔或者美女,都一个鸟样, ...

太多被售后坑得了

网友:
各个品牌的售后都打过交道,一个鸟样,天下乌鸦一样黑,和保险一样,国家大政策不违背,其他都是活灵活用